楼主(2009-07-20):
我所维护的设备是用6SE70矢量控制变频器,用脉冲编码器构成速度环。请问各位达人:如何检查一个脉冲编码器是否完好?示波器?又如何测量呢?

网友A:
如果没有示波器,就用替待法试一下了

网友B:
用示波器看脉冲的波形和相位。波形必须饱满(上下幅值),相位必须正确。采用盘车转动,空载运行等手段,让编码器工作。

网友C:
有个很简单的 方法,就是分别给A.B.Z三相接个小功率的扬声器,然后加电转动,如果扬声器有响声,基本为正常.
上楼说的也有道理,有时候波形上下不对称,有毛刺等,都是不正常的现象。

网友C:
呵呵,不过是山寨版的,有点笑掉大牙了。

网友B:
怎么会是山寨版呢?山寨版什么含义呢?4楼的方法很有创新意识。当然,有些经验的成分。

网友D:
如果不方便找示波器,也可以用万用表检查,例如工作电压24V,随便转动电机轴带动编码器旋转,分别测量A、B相电压表显示约12V,(一般编码器输出的方波占空比是50%,因此电压也是一半),Z相一圈只有一个脉冲,电压为mV级的,要仔细看,或者很慢的转可以看到脉冲电压出现。

楼主:
对不起各位达人,这一阵巨忙,没有及时回复。请问单一示波器就可以了吗?假如一个编码器线断了可以看出无输出波形,但是丢脉冲的情况呢?

楼主:
还有,编码器我这有两种类型,一种4线,一种六线,四线A , B 各一,2根电源线。刘轩A+ A-.B+B-外带2根电源线并没有接Z线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编码器我这有两种类型,一种4线,一种六线,四线A , B 各一,2根电源线。刘轩A+ A-.B+B-外带2根电源线并没有接Z线啊
只有A、B信号的,就可以满足转速反馈的控制要求了。如果采用A+、A-、B+、B-的传感器,可以针对更恶劣的环境,具有较强的抗扰能力。一般针对现场干扰大、信号线比较长、脉冲数比较高的应用场合。

网友E:
可以用一个西门子200的PLC连接编码器,看看编码器是否有问题,程序很简单,手册上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