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模块问题

楼主(2009-07-20):
请问各位高手,三菱A系列的定位模块,缓存地址873功能是啥?

网友A:
A的现在都不用了
查手册吧,找相关的手册看,里面会有说明的

楼主:
那手册查不到了

网友A:
那你也要把模块的详细型号说下,说不定有的人有的还可以说下
你这型号都没有,估计没人好帮的

楼主:
A1S75-M3和 A1S75-P3-S3,问过了好像没有人有啊。有的话发到我的E-mail:sprite91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