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0):
老看到安川资料上有写"变频器自学习".一直都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而且为会有这种功能呢``??

网友A:
是变频器对电机的各项参数进行了解以便更好地控制,达到满意的效果。QQ:478765797.

网友B:
不是说变频器有自学习功能吧?

网友C:
就是说让变频器自己先运行,优化一下参数

楼主:
这是必须的步骤吗`可以跳过去吗``这样运行以后带来什么好处?自学习后就能记忆住电机参数吗?

网友D:
准确的说:自学习方式是:优化电机参数E2或E5 ,好处时可以调整E参数使电动机运行在最佳状态,当然不做自学习也可以,但是你要有电动机出厂测试报告,且你能调整参数到电动机按出厂报告值运行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