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

楼主(2009-07-20):
我如何能打开已有触摸屏程序呢?我打开后是这样图片。

网友A:
Project 下的 Open点下看看

网友B:
直接点那个工程。
或者由OPEN找到相关路径即可。

楼主:
找到了,打开还是跟图片一样啊。呵呵

网友A:
再点 Editer 下的 Screen 试下

网友C:
点OPEN打开对应的程序文件;
再点SCREEN,进去后点打开画面,选择对应的页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