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0):
 拼搏人生   拥有人生

网友A:
LZ,你要资源共享么,就干脆点,发个下接下载的好了,还要注册什么BLOG,注册么还注册不了,弄得人不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你要资源共享么,就干脆点,发个下接下载的好了,还要注册什么BLOG,注册么还注册不了,弄得人不爽啊~~!
呵呵,注册一下就好了,怎么会注册不了呢,还有很多好资料呢

网友C:
讨厌这样搞的人

网友D:
plc脉冲控制步进电机技术其实也就是让PLC发脉冲给步进驱动器,P的数量=电机走的长度。P的频率=电机的速度。其实就是做PLC程式了,一般都有专用的指令,不用多写的,6021368

网友E(2009-09-03):
看一下写得怎么样

网友D:
三菱FX系列PLC做脉冲控制伺服很方便的,并且很多机器上面都有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