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0):
最近有一台普通车床换了一只主轴调速变频器,刚开始用V/F控制,使用一段时间下来,发现电机的温度升的比较高,于是改用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温度是低的多了,而且空载电流也只有V/F控制的一半。可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低频(15-25HZ)的时候输出的力矩比较小,可是在低频段矢量控制是不是比V/F控制的力矩应该大才对呀,是不是我有其他的参数没有设置对,在这里请教前辈们,我用的是台湾的品牌15KW的士林变频器,会不会是这种变频器的矢量控制方式不是很理想呀?

网友A:
加了变频器,那你电机也应该加,独立散热风机啊,比如你电机低数运行,在机床上,转速低,光要求变频器低频率运行,是不行的,最好还要加减速机

网友B:
经常在低频运行要单独加一个风扇散热

网友C:
应该是参数设置的问题,矢量控制的低频扭矩应该大于V/F(而且还应该大的不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参数设置的问题,矢量控制的低频扭矩应该大于V/F(而且还应该大的不少)。
前不久用三菱E700的变频器试了一下,发现矢量控制比V/F控制的电流是要低。

楼主:
忘了讲一个情况,电机是专用的变频电机,而且是机床上原装的15kw电机,原来用的是安川的变频器F7风机水泵型的18KW变频器,出了故障,才换成士林的15kw矢量变频器。可就是低频转矩没有原来高,请教前辈们,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B:
会不会是变频器配小了点

楼主:
变频器是15KW的

网友D:
我们用的45和37KW的变频带普通电机VF控制,低频没发现问题。里面应还有一下控制类别的选择吧,我们用的是容积泵类。

网友E:
应该还是变频器的设置,好好看看手册

网友F:
如果感觉力量小,可以检测电机的输出电流,是不是达到了额定值,如果是,那就是变频器的问题,找厂家的技术支持解决,如果不是,则需要检查参数设置,看看为什么没有发满功。

楼主:
我查看了一下电流(18HZ的时候),电流是29-32A,电压是380V,感觉已经是满负荷了(电机的额定电流是34A,电压是380V),可就是输出的力矩不大。

网友B:
这样看来电机配的也有点小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查看了一下电流(18HZ的时候),电流是29-32A,电压是380V,感觉已经是满负荷了(电机的额定电流是34A,电压是380V),可就是输出的力矩不大。
还可以再加点电流,把电流用满。用到34A甚至更多一些,但注意时间不要太长了。使用过载的间隔时间频率不要太高了。以防止电机的热积累。

楼主:
可是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只有31A,电流用大了还有就是会出现oc2故障报警(变频器输出电流过大),我感觉是电机是失速了。

网友B:
变频器报警是你现在的变频器配小了点,最好是配大一个级别

楼主:
15kw电机配15KW变频器小了吗?

网友G:
呵呵;一般设的起动转矩提升主要是对5HZ以下起动时有用的;
你已经用到15HZ,查一下参数,包括额定频率、电机的相关参数;

网友H:
变频器本身问题吧!!有没有试过换另外的牌子!!

楼主:
没有变频器换呀,坏了一台变频器老板已经已经不开心了,不要奢望再买一台了,只是用在车床上的,转矩小,车刀的切屑量小一点,效率低一点就是了,我现在只是想找到原因!

网友B:
只要是发热不太厉害,就用V/F算了

楼主:
看来也只好将就这样用了

网友I:
设置问题,设一个曲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