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S7-200PLC下载线

楼主(2009-07-20):
其实下载线自制很简单,买一个RS232转485转玛器,在找一个9针D口插座!

                       用转玛器输出A线接9针D口插座8脚
                       用转玛器输出B线接9针D口插座3脚

计算了一下成本不到40元挺划算。本人还用下载线为HMI设备下载,成功!

网友A:
最好说能把接线说的具体一点啊!

网友B:
对,具体说一下吗? 我们买条线都是7  800啊,还是仿的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具体说一下吗? 我们买条线都是7  800啊,还是仿的先

S7-200的PC/PPI如果你们花7  800买仿的,真的是袁大头了,这是SIEMENS原装的价格;

网友D:
还是建议大家用原装的,比较安全。

网友E:
我询价时郑州的一家公司报价670,后来说是欧元涨价要到730,到底还是没舍得,就一直用这个了!
2个RS232接头5块,电阻和三极管1块,电缆自己找,通讯起来没问题,就是联机调试时对模拟量信号有干扰,还没来得及实验给屏蔽线接上呢。

网友F:
是啊,原装的才800元左右啊

网友C:
不要用几个电阻的这种,很容易烧PORT口;
想做还是花几十元买个RS232/485转换器;

网友G:
关键是没隔离 很容易烧坏头的

网友H:
我用了232转485,我用485直接插plc上的有用么

网友C:
RS232/RS485转换后接到PLC的端口3\8就可以了;

网友I:
买一个232转485的才40大洋……

网友J(2017-02-13):
回复 网友C:
你说用232转485后直接插到s7-200plc孔里,那下载时候应该选什么协议?p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