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态王软件

楼主(2009-07-20):
大家好,我是一个组态王的初学者;我不知道组态王可不可以直接和PLC联接?就是我在电脑用组态王软件搞了一个按钮和一盏灯,我想在电脑用这个按钮控制这盏灯,不知道可以这样吗?我用电脑主机后面的串口和PLC联接,哦,我用的PLC是三菱的,我不知道这样说大家清楚吗,如果有哪个想帮我就加我的QQ403493468,再一次谢谢大家 !

网友A:
从组态软件的功能上讲,组态王应该可以通过串口和plc相连。应该从组态王的连接设备里选择三菱的plc,我没用过组态王,只能告诉你这是可行的,具体的步骤还是需要你去自己探索。

网友B:
可以。组态王有对应PLC的驱动,在设备选项中选中该项,具体步骤可以参见组态王的帮助。
早知道,
当初,
我就该把光阴剪成烟火,
一瞬间,
便可望尽繁华。。。

网友C:
可以,就用PLC的编程线就行了,具体设置看软件里的 帮助

网友D:
可以直接连接PLC的,自带驱动的

网友E:
(通过RS232)直接连接PLC的,自带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