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0):
很早以前朋友问我的问题,如题。当时只是想通过L C变换出相位相差120°的3三相。
这几天,在弄个电机。发现有只用两相电的驱动器就能驱动三相电机。所以现在又想起朋友的问题了,请问各位大侠,有这样的驱动器吗,只要能把两相变三相进行。什么伺服、步进都不需要。呵呵

网友A:
用变频器就能实现

网友B:
用单相变频器,电机三角形接法

网友C:
有些变频器、伺服控制器都可以这样

网友D:
普通的单相伺服器和变频器不是就能实现吗?

伺服的主要作用在于提高定位精度,是不能丢弃的.

网友E:
怎么变?单相变频器可以吗?

楼主:
谢谢各位,能不能具体给我说出几个变频器的型号,或者驱动器的型号呢。
我要看看看怎么设置才能实现
我朋友想在小区内(只有两相电),用三相电。请各位继续讨论。

网友F:
单相变频器可以的

网友G:
变频器只可以驱动鼠笼电机吧/
楼主的意思是不一定仅用于电机,他要当工频三相电用。

网友H:
加个电容就得行了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

网友I:
用森兰三相变频罒有二相220V输入就有三相输岀

网友C:
用变频器是可以,但输出的电压是3相220的,不是380

网友A:
用变频器的话LZ要注意啦,单相电源变三相的话用变频器就能实现,但是要注意功率,选用变频器要大于使用功率3倍以上为最好。。。220V单相电源只能实现3相220V,  不能实现升高电压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C:
用变频器是可以,但输出的电压是3相220的,不是380
同意,如果电机功率太大的话可能效果不太好

网友K:
单相变频变三相是非正弦电压,所以一帮是不能做电源的,可以启动普通异步电动机,电动机必须星形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