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0):
   单位的PLC一个输出点坏了,没有备用的点.打算更换.原来的型号:FX1S-30MR-ES/UL,买来的型号:FX1S-30MR-001.写入程序后,上机试用,就是不行.监控程序,也没用发现异常,但设备就是不能正常使用.求教各位大侠,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具体怎样不行说下看看
FX1S-30MR-ES/UL,应该是对欧洲销售的,FX1S-30MR-001是买给中国的,能接受的信号都不一样,你监控下,更换后那些输入信号正不正常

网友B:
看看输入灯有没有亮

楼主:
更换前,只有X2是亮的.
更换后,X0,X2,X4,X5,X7全亮了.
后将,外接的S/S的24V 电源线拆掉,输入点显示正常.
但设备运行不正常

网友B:
你所说的运行不正常是指没有输出还是怎么

楼主:
有输出,但设备马上停机了

楼主:
不能再次启动,换回原来的PLC就好了

网友B:
那原来的PLC和现在的PLC输出灯亮的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是一样那就有可能是触头问题

网友C:
输入信号不同;输出则是一样的;

网友A:
如果不改外面的输入信号,那换个FX3U的试下,这个可以接受NPN或是PNP型信号是可以选择的

网友D:
应该对三线的24V直流传感器有区别

网友B:
主要是看输入信号到底对不对

网友C:
-ES与中国销售的区别就是这种输入是需要电压信号的,公共端为S/S;
S/S上可以接0V,也可以接+24V;
而中国销售的则是COM直接与输入X连接就有信号输入;

网友E:
拜读了  强 很强 很强大   楼主辛苦了 o(∩_∩)o...哈哈

------------------------------------------------------------
宋慧乔塑腹宝的细腰,十八掌的手掌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欧版FX1S的S/S端和其他输入端是没有内置电源的,而左下角的0和24V是有内置电源输出(但实际没用).
而国产的FX1S的COM和其他输入点是是有内置24V电源的,COM端和PLC左下角的COM端相通.
先前判断错误,是因为测量的时候,没有把输入点的线拆掉,存在寄生回路.
原来的S/S端接+24V,换上国产的FX1S后,COM端接0V就可以了

网友A:
国产的FX1S?
正宗三菱的PLC是没有国产的

楼主:
呵呵,我说错了.也是日本产的,现在装上的是FX1S-30MR-001
那个欧版的是FX1S-30MR-ES/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