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1):
变频器的本地和远程起动是怎么实现的?比如说富士变频器端子启动信号只有一个,也就是CM和FWD,但是客户要求柜门上可以通过端子启动,在大约200多米的控制室里也可以通过开关量来起动,这个要求可以实现嘛?最多能实现几地控制?谢谢!

网友A:
理论上没有限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频器的本地和远程起动是怎么实现的?最多能实现几地控制?谢谢!

你要用到几个地方,到底有多远

网友C:
老大,说清楚啊!我也听听真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频器的本地和远程起动是怎么实现的?比如说富士变频器端子启动信号只有一个,也就是CM和FWD,但是客户要求柜门上可以通过端子启动,在大约200多米的控制室里也可以通过开关量来起动,这个要求可以实现嘛?最多能实现几地控制?谢谢!

柜门端子启动与控制室开关量启动有本质区别吗?

网友D:
呵呵,不就是两个开关并联嘛

网友E:
加个继电器,可以N地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频器的本地和远程起动是怎么实现的?比如说富士变频器端子启动信号只有一个,也就是CM和FWD,但是客户要求柜门上可以通过端子启动,在大约200多米的控制室里也可以通过开关量来起动,这个要求可以实现嘛?最多能实现几地控制?谢谢!

可以实现的

网友F:
这个嘛不要想那么复杂了。我做过的 ,。用摩托车遥控器一改就可以了。省钱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