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问题

楼主(2009-07-21):
请问各位高手,触摸屏显示的多是数字量,而PLC产生的是模拟量,请问它们之间是如何转换啊?谢谢

网友A:
触摸屏只是用来显示。

具体的转换是你PLC的事情。

网友B:
即使是模拟量,在PLC内部也是转换成数字量处理的

楼主:
那是PLC自动转换的,还是写程序来实现呢?

网友C:
需要在PLC内编程;
当然,有的PLC只要调用对应的模拟量地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