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1):
我这有一台液压泵站,电机是11kw,正常工作电流在16-17a之间。可是卸去符合时,电机电流反而增加到20-21a之间,且电机声音较响。泵站工作压力也增加很大。

网友A:
我想可能是齿轮泵或者是螺杆泵吧,有液体时,就相当于自润滑,所以声音小,电流小,干磨的话,就和你描述的一个样了

网友B:
2楼说的情况有理;我对液压泵不懂,所述现象,好像是“卸去负荷”时,电机负载加重了。

网友C:
呵呵,不想泵带负荷工作时,要用电磁滴流阀将油压卸掉的,你的情况一定是没有卸压,反而堵死了,所以是实际负荷增大了

楼主:
谢谢各位,正如楼上所说的电磁溢流阀堵塞所引起。

楼主:
正如楼上所说,是电磁溢流阀堵塞所造成的,现已解决。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