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1):
初次接触OMRON的PLC,原来只弄过富士跟三菱的,不知哪位能指点一下基础的东西,语言啥的我都能对着资料看,只是地址码是怎么排列的?有没有一个I/O表啥的,梯形图上的接点的数字都代表啥意思比如说220.01,221.08,跟富士的X/Y是一个意思么?

网友A:
OMRON的输入输出地址是用数字的,
输入输出对应的起始数字在编程手册上有说明的
可以到他们网上下载个手册看下

楼主:
虽还没找到手册,但是先在这谢谢了

网友B:
呵呵;
FUJI的虽然带X、Y,但也是按顺序排的;
OMRON不同的型号,地址是不同的,不知你用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C:
找本资料看看

网友D:
论坛里面有个华南大学的视频资料,讲的就是OMRON的

网友E:
一般欧姆龙的点 220.00 前面没有其它字母的是代表辅助继电器用,或者特殊继电器,不代表I/O地址

网友F:
220.01是IR区内部继电器220通道第2位(16进制),
221.08是IR区内部继电器221通道第9位(16进制)。

楼主(2009-09-07):
谢谢各位的回复,找到了一本手册后已经基本了解一些,现在问题已经处理完了,以后再有不明白的再向各位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