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1):
不同品牌变频器,不同功能的变频器在设置参数的时候是否有所不同?

网友A:
不同品牌的,设置方法,设置的具体参数会有些不同的
但基本的设置比较简单的,在变频器的说明书上都会有操作说明的

网友B:
基本上是大同小异

网友C:
只是代码符号不同

网友D:
只是参数名称不一样,具体的功能差不多。通讯方式不一样。

网友E:
呵呵;肯定是不同的;
每种型号按对应的说明书设;

网友F:
我觉得差别还是蛮大的,比如富士参数模式可能比较容易,如果你再用ABB就不太习惯,其它的如三菱,西门子,还有安川,这些个在参数结构和按键设置上都有较大的差别,不一而足。

网友C:
最繁的就是施耐德的了那个代码真不好认

楼主:
我看有的变频器说明书上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需要设的参数,实际也只设了几个参数

网友G:
基本参数是一样的,但各家有各家的特色

网友H:
相差不大,但欧美的区别就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