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1):
最近我厂新上了一套砂泵站变频调速装置,采用的是AB变频器和罗克韦尔PLC,泵的运转是靠管路水的出口压力和池子的液位双重控制的,采用的是自动控制。作为使用方,我们有必要掌握罗克韦尔PLC的编程吗?如果工艺有所变化,PLC是否需要重新编程

网友A:
掌握了PLC编程,那维护、调试和更改就容易了
有就会学,就学好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近我厂新上了一套砂泵站变频调速装置,采用的是AB变频器和罗克韦尔PLC,泵的运转是靠管路水的出口压力和池子的液位双重控制的,采用的是自动控制。作为使用方,我们有必要掌握罗克韦尔PLC的编程吗?如果工艺有所变化,PLC是否需要重新编程
觉得应该没多大的必要,当然学会了对以后的维修有很大帮助的

网友C:
当然学会了有用呀,以后改改也方便。呵呵

网友D:
呵呵;大型的PLC学可不太容易;

网友E:
作为冰箱的使用者,我们是否需要去知道冰箱的制造工艺?

当然,兴趣广泛的你没事情深入了解也没有什么过错。

楼主:
我感觉好像PLC厂家多我们也有所保密

网友F:
能学了当然更好啦,真正学起来也很辛苦的,祝你学习进步

网友G:
应该没多大用但学了没坏处

楼主:
以后生产工艺改变是否也需要请PLC厂家重新编程?

网友A:
看你更改什么了,如果改PLC里的控制程序,那要么找厂家,要么自已学会改

网友H:
看你需要

网友I:
闲着的时候多学点东西不会有错,学会了就是自己的资本

网友J:
学是可以学的,但是难度比较大的一些控制可能单从看书或者修改东西是学不来的

网友K:
当然会最好了,以后需要做过微调,或是对故障判断都有相当帮助的啊

网友L:
AB?学了也可能改不了程序,一般他不会让你们可以看到程序源的!!

------------------------------------------------------

网友M:
我觉得使用者对于PLC,触摸屏的掌握程度应该到可以操作,修改简单的数据等等
并不一定要精通,只需要针对自己生产工艺来学习

网友N:
既然从事电器工作,那么PLC编程应该学一下.不是想象的那么困难.

网友O:
PLC是自动控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然要学。可以根据自己的工作性质,把握学习的内容和方向。作为使用者,编程方法应该学习和掌握。

网友P:
学习新东西当然是好事情,但是针对这套设备来讲,你应该看不到Plc的源程序,所以更别提什么更改了。当然,如果你掌握的了plc的知识,可以在这套设备报废的时候,给老板提出自己做一套的条件。

网友Q:
如果工艺复杂,你程序都可能看不等,不够学学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