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1):
我想问问坛里各位高手,谁做过PLC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啊?

我一点投绪也没有,请各位给我点启示~!例如,PLC接受的是脉冲信号,用脉冲的频率来控制步进电机的快慢,是吧?那么这个频率是怎么转换的,用1PG的模块,之间的信号是如何转换的?还有,就是编程的话,用什么指令?

谢谢~!

网友A:
PLC是发脉冲,步进驱动器是接受脉冲,指令有57 58 59 ,具体用法就看编程手册吧

网友B:
对于步进或是伺服来说,在其它条件一定时,脉冲频率越快,电机转速是越快的
至于1PG,的说明手册中有和步进的接线例子,也有程序例子的
对模块的编程是通过指令FROM/TO读写缓冲区来实现的,每个缓冲区都是有特定的含义的

网友C:
FX2N晶体管型的本身可以带两轴,但功能不强;
1PG与主机也是通过FROM/TO操作的;

楼主:
好的,我看下1PG的手册再来向大家请教~!

网友D:
步进电机是每接一个脉冲就运行一个固定角度,因此改变脉冲频率可以改变电机的转速。

网友E:
PLC发送脉冲,脉冲的频率控制电机的速度,脉冲个数控制电机的转动量

楼主:
其实这频率跟个数还就是一回事情吗?

频率越快,个数当然越多,个数越多,那么速度自然快了~!

网友A:
并不是个数多就会快,个数越多那电机转的圈数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个数多就会快,个数越多那电机转的圈数越多

圈数多了,不就是电机速度快了?

网友F:
都要看你的步进转速

网友G:
8楼,应该说单位时间内,PLC输出脉冲越多,步进电机就转的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