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1):
配电房三线电流分配不平衡会造成啥后果?请各位大侠帮忙!!最好能告诉我一些实列!谢谢!

网友A:
直接造成三相电压不稳,负载重的那一相电压偏低,如果有些设备在启动时,低于额定电压的话,就造成起不了,或者整个线路上的设备都会因瞬间压降大,造成停机,最严重就会造成开关经常跳,甚至负载重的那一相烧线

网友B:
零线烧毁

网友C:
零线电流大

网友D:
零线电流大,相电压有的相降低,有的相升高.变压器局部温度过高.

网友E:
三相中性点偏移,电源设备利用率降低。

网友F:
呵呵,人多力量大,楼上几位都说到点子上的.

网友G:
三相中性点偏移,零线带电,相电压波动,变压器局部温度过高。

网友H:
中性点瓢移,引起中性点对地有电压

网友I:
电机转动有异响,声音很大

网友J(2013-03-09):
中性点漂移,各相电压升降不一,严重的会停机、烧毁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