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1):
我朋友见意我用中断定时指令测转速,于是,我找了一些资料看了一下,这个程序,我模拟了一下,只看到了ALT指令的功能,到500的时候Y010 ON一下,再到500的时候Y010 OFF一下。

其他的也看不到什么功能了。

我想问下,这个中断指令怎么运算到测转速中?我是把M8000,换成X000吗?然后用INC指令往上加脉冲数?

网友A:
I710是每隔10ms执行一次,和你的计数好像没关系
你其它的还要看什么功能

楼主:
你看看下面我说的代换的那个,对不对?

网友B:
单这个程序也没有必要用中断;
D0是程序的扫描次数;

网友C:
中断有自己的定义的,要看一下详细的说明
你要的功能,是想在这10秒内计数,要读取高速计数器里的值

楼主:
这个中断指定可能用来测转速?

网友D:
不要老想着用复杂的指令去做。一般的问题,用简单的指令肯定能做到。
这个程序应该是你朋友帮你写的吧。
非要用这个程序的话,个人建议你先看看编程说明,把这个功能到底什么意思先看清楚。
我不知道你这个朋友是不是高手,
请教他一个问题,说明书154页最后一句话:中断用指针(I***),必须在FEND指令后作为标记编程。这句话怎么解释。
顺便再看看每个编程例子。

网友E:
可以用定时器来做不   1分钟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