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1):
我现在这里,三线电流表出现数值是580A、640A、730A。经常性出现的数值是680A、740A、690A。而电流表最高值是800A。另我知道我这幢大楼电流已超过或接近电流表的限定。增容增不起来。我想知道再这样下去,会出现什么后果???谢谢!

网友A:
也没啥,注意观察就行了,就算超过点额定也没什么,必定是大容量的,可以超点,
如果发热达到7,8十度,就要引起重视了

网友B:
看你说的,是民用电吧?不平衡应该是单相负载不一样造成的。可以重新分配下负载。
分配点负载到低电流相。勤检查零线。

网友C:
注意供电容量和线径;
   至于所述电流偏差是否在允许范围,我答不上来。
   电流表的最高量程为800,是不是以前的负荷不大,但表的量程不是主要问题;关键是变压器容量和电源线径,如果偏小,就可能要采取措施了。

网友D:
不平衡应该是单相负载不一样造成的,民用电基本是220伏,就是单项,不平衡点也使正常的,调整负荷用电,注意温度控制

网友E:
不平衡正常

网友F:
2楼说的对,3相是380V,  但是用其中的一相与零连接就成了220V了,民用电基本都是220V的,其中电流大的一相负荷也大,如果你把其中的一相负荷全部去掉,那电流就接近0了。
 民用点一般就是并联的,电压不变,总电流=各负荷电流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