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1):
当多个设备操作功能相同时,PLC300可以编写功能块FB,建背景数据块,多次调用,不知道200是否可以?
有什么办法么

网友A:
你连系统手册都不看?

S7-200中叫做子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连系统手册都不看?

S7-200中叫做子程序~~~~~~

子程序如何?子程序不也可以调用呢

网友B:
顶楼主的高人,楼主说的是把一样的程序做成功能块,调用时,只输入地址就好了。

网友C:
好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楼主的高人,楼主说的是把一样的程序做成功能块,调用时,只输入地址就好了。
对头,可以么?不可以的话咋办,建立一堆一样的子程序???

网友D:
当然可以了,就是子程序调用嘛

网友E:
二楼写的很明白,200叫子程序,只要做成通用的,定义输入输出,就可以调用了。这个和300的FB是一样的。

不知道可以提问,不懂装懂就不好了!

网友F:
建立临时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