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系列PLC运算问题

楼主(2009-07-21):
我用调试软件调试我这个程序,为什么我点“软元件测试”中把D100设置成350,程序中可以显示D100是350的,可是下面的乘法运算和除法运算却不执行,都写的“0”,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你是用软件模拟的还是用电脑监控PLC的?

网友B:
把监控有数值的图贴上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软件模拟的还是用电脑监控PLC的?
用的软件模拟的,而且,我重新建一个程序,就光用除法,乘法,我就可以看到除出来和乘出来的数值,为什么到这个程序上就不行了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监控有数值的图贴上来看下
我不好发图了,我上传了一下。有这里。

网友B:
你这是32位的运算,乘后的结果是45000,超过16位的范围。先监控下D200开始的32位看下

网友C:
超过16位的部分就溢出了,也得不到

楼主:
我不是用的双字乘法,除法吗?有什么不对?双字不是32位吗?
如果你说超过16位,溢出了,得不到,那为什么我就单单的用下面那个乘法,除法,就可以看得到我计算出来的结果?
而且,就算你就我设300超出了,那我刚刚设了3,也不显示啊~~!还是“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软件模拟的还是用电脑监控PLC的?
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网友B:
这样监控下看看

网友D:
楼主最好把你的程序传上来

楼主:
我不是已经传上去了嘛,晕~~~!
我已经解决了,模拟软件好象不能实施,后来我直接接到PLC上,然后实际监控,就可以看见了,嘿嘿~~~!
谢谢大家啊~~!

网友E:
这个地址上的图片:M1没有闭合,那么他后面的指令就不运算不运算。至于你说的数值是你强制写进去,也就和上一句没有冲突了。
还有一种情况,监视也有可能出现不兼容的情况,比如通过GOT监视PLC,部分GOT与PLC监控会出错,如不能监控RUN,监控数据也大部分错误。

网友F:
好像M11没有接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