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1):
如何使用变频器的实现变-工频的切换?及循环?

小弟是新手

网友A:
变频器只是在达到工频频率时发出一个开关信号用以切换接触器的起合,而你工频还是需要旁路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只是在达到工频频率时发出一个开关信号用以切换接触器的起合,而你工频还是需要旁路电路的。

那怎么实现循环软启呢?没有那么多端子可以接线啊。

网友B:
就是要么用变频器控制,要么直接用接触器控制

网友C(2009-08-29):
变频器可以当软启的就是有点大材小用。

网友D:
这是实际电路改造图所以元件标注有点乱,供参考

网友E(2009-10-21):
只要保证在变频器没有输出后切换就没问题了

网友E:
对了,主要要考虑切换是否影响你的生产工艺

网友F(2010-03-07):
根据条件到达,MRS输出停止,工,变频KM延时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