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三菱对位置的控制

楼主(2009-07-21):
为什么我执行了DDRVA,M8029不带电呢。导致S30也不能置位,因S30是周期结束,下一周期不能运行,请指教

网友A:
要指令正常结束,M8029才能有输出,你的指令是断开前面的执行条件,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指令正常结束,M8029才能有输出,你的指令是断开前面的执行条件,是不行的
能不能说得明白点呢?小车的确沿着DDRVA指令找到了脉冲为零的地方,这不算正常结束吗?谢谢啊 一定再回帖哦

网友B:
定位结束时,M8029才会动作的

网友A:
你是正常结束指令还是断开指令前面的条件的?

楼主:
我把图传错了 程序我修改了 在ZRN和DDRVA各用了一个M8029,但是当执行DDRVA时 明明已经到脉冲零点了--我用笔记本监控的-----S30就是没有被置位(S30是周期结束指令),导致程序不连贯。我真觉得没什么问题啊,希望大家不吝赐教。非常感觉两位前辈的关注。

网友C:
可能是你用的M8029的地方太多,你可以用M8140,试一下.还有M8029输出的是一个脉冲,M8140可以用下降沿.

楼主:
M8140不是清零信号输出功能吗?不可以代替M8029吧?

网友D:
楼上说的是对的,要正常结束其M8029才会有动作。

网友E:
M8029是在定位正常结束时的一个脉冲信号,要确认定位是否是正常结束的,定位过程中,DRVA指令的执行条件是否发生变化,定位结束瞬间,监控M8029,是否有上升沿信号。还要看定位结束瞬间,M4是否动作。如果M4动作了,那S30是不会置位的。
一定要仔细检查,一个一个确认。
最好把不相关的干扰因素都暂时删掉,比如M4 这个触点。
Y11,Y14,Y15,X14,X15也删掉,留一个手动能容易控制到的触点就好。
当然,不要忘了把程序备份下来。

楼主:
现在问题通过换一系列的线解决了 程序上就没有做改动 就是改了半天都没整好 挺--那啥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