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1):
看到一本书上说单相马达不能使用变频器,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A:
还没听说有单相变频器

楼主:
那这个安川的怎么写了个单相200V???好奇怪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个安川的怎么写了个单相200V???好奇怪
应该是变频器是单相220VAC供电,但输出是三相。

楼主:
明白了,多谢指教!!

网友C:
可以用的只是要把线路改一下电容不接入就行

网友D:
串一个电抗器可以吗??

网友E:
单相是指变频器的接入电源,但从变频器的输出是三相的

网友F:
一般我们说的单相变频器都是指单相AC220V供电,但输出是三相220V的;
实际上单相供电,单相输出的变频器也有,不过国内做的不多,而且功率一般只有几十W的;

网友G:
可以说只要是三根线出来的电机都能接,变频器是有单相的!!但所有变频器都是三相出!!

--------------------------------------------------------------

网友H:
单相变频器,是指单相输入……

看一下具体型号,就是铭牌上,有具体的参数
输入电压,和输出电流等等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的只是要把线路改一下电容不接入就行
那实际还是三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