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1):
换了几个厂,每个厂的算这个铜电线的安全载流量都不一样。现在都把我搞迷糊了
下面是我一直用的估算的方法大家看对吗?
2.5以下乘14
4乘11
6乘9
10乘8
16乘7
25乘6
35乘5
50.70乘4
其余乘3
另外100A空间开关用16的够吗?
现在对这个越来越模糊了,有的师傅说够,有的师傅又说小了最小要用35的
求正解,麻烦把各位师傅把你们平时用的估算方法传授下!!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其实这些东西没什么糊涂的,你可以看一下电工手册,上面讲的很明白,所谓的安全电流在不同的使用环境是不一样的,例如环境温度、是否套管、套什么样的管、长度是多少等等。

我一般10平方以下的乘以6,以上的查手册。100A的电流在40摄氏度时配35平方的线。

楼主:
我想环境温度只要不是差很多可能都差不多
我说的是估算,在环境温度其他方面都不是很特殊的情况下的安全载流量
比如说同在深圳没理由会差很多吧

楼主:
2楼的朋友就跟我的相差很多
哎!这问题麻烦

网友C:
这个东西其实没有那么麻烦,看一下电工手册就可以,根据不同的环境计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D:
注意负载和使用环境
口诀只能是参考实际上还要修正使用

网友E:
我的算法是这样子的,100以上的按2.5按计算,当然包括穿管,设备和环境周围的温度影响。75-100乘以3,35-50乘以3.5  16-25乘以4 10以下的乘以5就可以,这是比较安全的,当然这也包括了起动电流啦,

网友F:
100A空间开关用16的够了。

网友G:
导线安全截流量计算口诀
10下五,100上二,16、25四,35、50三,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70,95的铜线乘以3倍;35,50的乘4倍)
口诀中的阿拉伯数字与倍数的排列关系如下:
对于1.5、2.5、4、6、 1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5倍。
对于16、2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4倍。
对于35、5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3倍。
一般铜线安全计算方法是: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28A。
4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35A 。
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48A 。
10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65A。
1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91A 。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120A

对于70、95mm2 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5倍。
对于120、150、18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倍。

网友H:
我的算法同10楼那位一样.

网友D:
不可以直接套用口诀啊

网友I:
按口诀算,应该不够吧

楼主:
怎么没人告诉我啊

网友J:
看电工手册就可以,根据不同的环境计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K:
导线的电流没有固定的公式,可查电工手册。它会随现场的环境温度,有无套管,几根线套管的电流也不一样。

楼主:
哪里有标准的电工手册下载

楼主:
没人回答了吗?

网友L:
飘过........顺便支持一下.

网友M:
引用 网友I:
按口诀算,应该不够吧
按口诀算不但够用,有时还能造成浪费。这个口诀是我们日常维修时用的速算法,只能用在小范围接线工作中。比如临时接一台电机等。真正大点的安装工程,要查手册才能确定导线的使用截面。

网友N:
有口决的
10平方以下的乖5

楼主:
那麻烦把口诀发下好吗?

楼主:
怎么没人说啊

网友O:
线路不是很长用铜芯25即可,穿管以及其它敷设方式等按照导线载流量乘以修正系数计算!

网友P(2009-08-28):
选择电线应根据敷设方式环境温度电线长度负载大小来选择截流量

网友Q:
维修用口决可以。设计时要查看手册,精确计算。

网友C:
这个应该还是比较简单的,谢谢分享

楼主:
我还不知道答案啊

网友R(2009-10-12):
这是电工基本功,没有什么窍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