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1):
流量计使用的是智能型金属管浮子流量计,西门子PLC-200点,

空压机停止,管道内无压缩气体。

发现,上位机显示器显示有28个单位的流量(26--28)。软件关掉重启数值不变不消失,PLC断电重启数值不消失,流量计的电源线拆除不消失。

流量计瞬时流量为:156914    断电3分钟 数值不消失,

那位朋友帮看看   这是怎么回事好吗?

流量计型号:AM54032G1NANV

网友A:
PLC里的数据好像是保持了,你让没有流量里要把0给它。

楼主:
怎麽才能把0给他?

网友B:
是不是流量计的零点就是这个值啊

楼主:
零点是怎么标定的那? 说明书上我没有发现。

网友C:
流量计模拟输出连接PLC输入模块之前是否接有安全栅?如有请检查安全栅是否有问题?或是把流量计输出一端拆开,量量是否有电流?
 一点拙见,说得不对还请大家见谅!

网友D(2009-09-17):
28个单位满量程吗?浮子式流量计经常因为流量过大而卡在顶部,测量一下电流,就知道了。用个锤子使劲砸几下管道就可以了。呵呵,我经常这么做!

网友E:
空压机流量测量最好用热薄膜片的传感器,和涡待流量计.虽然贵了点.但是不至于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F(2010-01-13):
换一个电磁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