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1):
我用三菱的gt designer2软件  怎么那个dxf的文件我读不进gt designer2啊?那个dxf文件我是用autocad2008生成的啊

楼主:
a

这个是我的cad生成的 dxf文件 我的触摸屏是f940wgot

网友A:
在CAD2008中DXF格式共有4种,你选择最下面的那种  R12/T12 DXF 就行了

网友B:
不知道成功了没有啊

楼主:
成功了啊 哈哈 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