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1):
星三角启动电机发现反转,现只能在电机端子处倒转,怎样倒线?

必须同时倒两对线,有三种接法:
(一)U1和V1对调,U2和V2对调;
(二)U1和W1对调,U2和W2对调;
(三)W1和V1对调,W2和V2对调。

这里说的U1和V1 U2和V2是指电机线圈的端子,还是接触器出来的接到电机端子上的相线端子

网友A:
麻烦,还是电源端换啦

网友B:
在电源的接线端换就可以!

网友C:
没必要那么复杂,在电源端换就可以了

网友D:
直接换电源进线就简单了。

网友E:
U1和V1对调,W2和U2对调.
  U1和V1 U2和W2是指电机线圈的出线端子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F:
电源端对调比较方便

网友G:
直接将电源进线掐折两跟,嘎嘎。倒过接上后,用绝缘包布包上。哈哈。

网友H:
哪里方便哪里换

网友I:
U1和V1 U2和V2是指电机线圈的出线端子,U1和V1对调,W2和U2对调.

网友J:
没必要那么复杂,在电源端换就行了

网友K:
应该可以换接触器上端的啊

网友L:
调整电机接线端子的外部接线,需要同时调整四根外部接线。
有三种调法
一、将电机U1端外部接线与V1端外部接线对调,W2端外部接线与U2端外部接线对调。
二、将电机V1端外部接线与W1端外部接线对调,U2端外部接线与V2端外部接线对调。
三、将电机U1端外部接线与W1端外部接线对调,W2端外部接线与V2端外部接线对调。

网友M:
DTS71系列电子表不按正向序接线。是否影响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