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1):
我这里遇到一个叫粘连电路的问题。好像是把控制电机启动的接触器上的常闭出点和一个电阻和二极管串联起来。然后和一个接触器相连。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希望那个朋友设计过防粘连电路的发点资料给我看看

网友A:
应该就是消弧吧,加了二极管可能是起续流作用

楼主:
楼上的,你做过相关的课题吗。从控制电机的接触器主触点引出一个电源线和这个接触器的常闭出点连接在一起。然后串联一个电阻和一个二极管。我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

网友A:
楼主最好是能把图传上来

网友B:
没做过,但感觉2楼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