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1):
伺服驱动出现缺相故障,应该从哪里下手排除故障呢?电源和伺服电机都没问题。

网友A:
缺相的具体表现为,马达转时不平稳,或者servo driver直接报警缺相。

一般都是模块或者缺相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B:
如果是输入缺相,应该有报警的
如果是输出,可能是接线不可靠

网友C:
一般缺相故障都会有报警的,也可以用钳形表去测电流。有缺相的话,三相电流会不平衡的,一测就出来了。6021368

网友D:
伺服驱动器损坏了?

楼主:
谢谢各位支持,现已找出故障,是电流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E:
缺相的时候 伺服电机是有报警代码的。不知道你的通的是多少付电压。如果是大功率的电机要接上380V的变压器   接220的话 有时候会出现缺相报警

网友D(2009-09-04):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支持,现已找出故障,是电流传感器的问题。
如果查供电电源和直流母线电压,都是好的,那么很可能是里面的硬件坏了。是否可以把缺相检测屏蔽了不用?

网友F(2011-01-22):
遇到差不多一样问题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啊,我用的是KEB驱动,用在塑机上的。只是在锁模高压下或者储料时会出现这样的报警。请求给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