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1):
同功率电机  不同级数  2级 4级 8级等等  电流是不是一样 有没有相关公式??请指教?它们的空载启动电流有没有差别 差多少? 请师傅指教

网友A:
P=1.732*U*I*cos(/)*效率
没有看出跟级数有什么关系。

网友B:
级数越高,额定(空载)电流越大,电机的效率也越高

楼主:
不知3楼说的对不对??最好级数和电流给个公式?谢谢

网友C:
3楼的说法是正确的,8级电机的电流比2级电机的电流大。

网友D:
从公式:P=1.732*U*I*cos(/)*效率 和N=60F/P就知道了.

网友E:
极数与转数关系最大

网友F:
极数与转数是有关系的极数越多电流越大

网友G:
应该与电流无关的,影响转速

楼主:
影响转速是肯定的啦,级数不一样转速就不一样,级数越高转速越低。   问的是运转电流和启动电流有没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