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1):
各位大侠,你们好!谁能告诉我YL90L-2双值电机的正反转接线图(带离心开关)

网友A:
小电容是是运行用的,大电容和离心开关串联作为启动用,与小电容副绕组并联,

网友A:
如果按钮控制正反转,要用两个接触器,通过换小电容的极性来完成
应该是与小电容并联

楼主:
谢谢几位大侠。本人比较笨,最好能发个接线图。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