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2):
我们两部电梯,总电流是50A.由于安装问题, 我想安装带互感器电表.150/5穿芯互感器,1.5(6)电表可以用吗.0.2级互感器只有150/5是最小的,再小就要匝芯了,电缆比较粗,不方便,所以选用150/5的. 不知道,这样计量可以吗?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150/5的CT最好能穿芯二匝,这样就是75/5了,电表再选5(10)

楼主:
35MM线不好匝呀,1.5(6)电表可以吗?

网友A:
可以买中心孔为方形的CT,再说才35平方的线也可以穿呀,1.5(6)用在150/5CT上一次电流在50A时二次为1.67A,超过电表正常电流,总归不太好,是不是啊

楼主:
谢谢,小笑笑.
1.5(6)用在150/5CT上一次电流在50A时二次为1.67A,没有超过电表正常电流因为小于6A.
另我想问下,按原先装的表,可以计量吗?

网友A:
6A是电表在短时允许电流,不是正常工作电流.
另我想问下,按原先装的表,可以计量吗?指的是什么意思?是指用1.5(6)表吗,用当然可以.

楼主:
6A不是短时电流,是额定最大电流.我的QQ号码是83435371,小笑笑.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走私

楼主:
自己回答.150/5的CT 0.2级或者150/5的CT 0.5S级都可以用,但是电梯待机的时候电流非常小,计量可能存在误差.电表驱动最小电流是7.5毫安.所以完全可以使用

网友B:
其实可以的啦
不用再考虑那么多.30倍的能量计算已经足够了.
上楼还说那么多,能说一下为什么不行就够啦
我就只想看一下你们说不行的都拿出个理由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6A是电表在短时允许电流,不是正常工作电流.
另我想问下,按原先装的表,可以计量吗?指的是什么意思?是指用1.5(6)表吗,用当然可以.

6A是框架电流。可以
50A是用35MM的线吗??浪费

网友D:
呵呵,都是高手。学习啊!

网友E:
为什么不用30(100)a的直接表?有钱也不能这样折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