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我的恶梦

楼主(2009-07-22):
也许是走夜路多了,自然后遇到鬼。
前几天一个全新FPX-C40T的PLC一上电就发现有一个不该动作的一个气缸动作了。我以为是程序出了问题,结果检查是这个点坏了。
今天又遇到了FP0-C16T的,全新上电后发现所有的动作都没有。没办法只好查线路,最后确定线没有问题,PLC输出指示也正常,但就是没有信号输出。我只能确定PLC的输出电源出了问题。
连续二台PLC出问题,真让我对松下PLC完全失去了信心。

网友A:
WU工松下的PLC以前还行的呀,就是知能性差了点,软件不太好用。没碰到过你的现象。

网友B:
FP0的设计的太小巧了;所以稳定性方便就差一些,尤其是在有振动的地方使用;

网友C:
大家都用三菱和西門子的啊

网友D:
全新的就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A:
等待WU最后的处理结果,最后怎么解决的呀,有空上来说说。

网友D:
前不久听朋友说现在三菱A700的变频器还比不上A500的,正好前天我厂一台A700的变频器用的好好的突然报警一下报E.OC1,一下又报E.OC3,检查电机没问题,加减速时间不管调多大也没用,当时以为是变频器坏了就拆下来换了一台A540的上去,这时报警变成E.GF,然后就去检查电缆果然有一个地方的绝缘层破了,由于机器震动造成有时接地有时又没接地,现在我还在想到底是怪我没检查仔细还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

网友E:
呵呵,楼主这也没什么呀,最近厂里新进了两T设备,USB串口一上 线监控,就有一个Y会自动输出。后来换了一条数据线就不会了。所以有时是USB的问题。

网友F:
omron怎样?在国内,这个用得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