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2):
   在使用力控做工程时,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需要对一些操作进行密码控制,需要密码登陆才能进行操作,例如按钮,例如数值输入,例如画面的切换等等。
  当然,使用力控自带的用户登陆,或者安全区可以实现这功能。
  操作如下:
  1、使用控件的禁止属性和用户登陆功能。
  具体步骤如下:
  1在按钮buttonex的禁止属性上设置$userlevel0,何时禁止使用表达式为假。这两个是一样的意思。这样,运行一下会发现这个按钮在不登陆的时候是无法操作的。增加一文本text1在按钮的左键动作里增加一个动作,例如说在文本里输入字符
  #text1.text=欢迎光临工程服务网站-www.bjrkhc.com!
  2增加一按钮buttonex1,增加左键动作,login()。
  3在系统配置的用户管理里增加用户。例如用户名admin,密码123456。
  这样就实现了对按钮的密码控制,当你需要对按钮buttonex进行操作,在文本里显示内容时,就需要先操作buttonex1,对弹出的登陆框进行用户名和密码登陆,然后就可以实现在文本里显示内容了。
  2、使用安全区属性和用户登陆功能。
  1在按钮buttonex的安全区属性上选择某一个安全区,例如a区。增加一文本text1在按钮的左键动作里增加一个动作,例如说在文本里输入字符
  #text1.text=欢迎光临工程服务网站-www.bjrkhc.com!
  2在系统配置的用户管理里增加用户。例如用户名admin,密码123456。而且要设置用户的安全区,在这里要在用户的安全区里把a区选择上。
  这样,在对按钮进行操作的时候,就需要你对拥有对改按钮的安全区功能的用户名登陆。就可以进行操作了。
  3、自定义登陆画面
  1新建立一个登陆窗口。例如命名为key。在画面里增加2个文本输入框。再增加一个确定按钮。
  2新建一个中间变量。命名为pass。
  3在key画面的确定按钮里输入如下代码
  if#textcontrol.text==admin
   then
   if#textcontrol15.text==123
   then
   display(hello);
   pass=1;
   else
   msgbox(用户名和密码错误!)
   endif
   endif
  4在按钮buttonex里输入代码
  if pass
   then
   #text.text=hello,welcometochina;
   else
   #text.text=first time,please inseat password;
   display(key);
   endif
  这样就实现了对按钮buttonex的操作密码控制。当然也可以对密码控制的效果进行各种调整。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www.bjrkhc.com
-工程服务

网友A:
800app
作为国内专业SaaS开发运营商,800app是国内涉足SaaSCRM领域最早的国内厂商。现在是国内最大的SaaS模式企业管理应用系统提供商和专业服务商,中国SaaS市场的技术领先者。
800APP日前推出的中小企业解决方案,是为中小企业用户量身打造的个性化、标准化的管理版本,也是目前逆境中的中小企业最适合的IT应用解决方案。以获得商业机会为核心,以获得订单为目标,以扩大企业获得商业机会的能力。具体讲就是帮助企业获得商机,并且能把机会变成订单,订单又能通过跟供应链进销存结合,迅速变成现金,我们又能通过在财务管理的这种过程中,进行控制和最终结果的核算,来反映出公司的收益,在哪个客户方面和项目方面有最大收益,再重新调整公司的商业策略,这就形成了一个中小企业在当前环境下获得商业机会,并安全活着的良性循环的一个工作系统。
800APP的核心产品中小企业解决方案以及PAAS平台。这是国内独一无二的开发平台,也是全球第二个PaaS产品,用户可以利用此平台零代码在线开发管理软件模块。
八百客公司的董事长李智强调:八百客的平台技术,在国际上是领先的,只比SaaS行业世界第一的Salesforce公司,在开发上比它慢1至3个月。
据悉八百客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SAAS服务提供商,近万家企业使用800APP的租用服务。

网友B(2010-03-15):
力控,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