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2):
这个问题可能显得有点白,但自己真的不清楚
就是铂电阻温度计靠哪个部位测量温度的,比如说我有一个不锈钢外壳的铂电阻温度计,它测温的感知部位是包有不锈钢外壳的整个探头呢,还是就探头的顶部?

网友A:
探头的顶部

网友B:
探头的前五公分处为测温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探头的前五公分处为测温区域。
五公分?整个探头都没有这么长啊?不明白您的意思

网友C:
顶部测量元件标准都是3cm.
再短点就是非标的了,需特殊定制

网友D:
顶部测量元件标准都是3cm

网友E(2009-08-24):
种类不一样,长度也不一样

网友F:
你说的是凯装型铂电阻温度传感器,真正起温度测量的是探头里面包裹的PT100,一般在前端2~3CM位置处。

网友G:
真正起感温作用的是一条很细的铂金丝,绕在玻璃或陶瓷棒上面,然后引两根线,或3跟,或4根。为了在结构上加固它们,在外面加上一个不锈钢套。所以直径越小感温越快,也是这个道理。一般在前端2~3CM位置处。

网友H:
就探头的顶部,就是铂电阻部件部分

网友I:
我用过Pt100铂热电阻传感器,2线制,大约3厘米的防水封装。应该是内部的合金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