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2):
Fanuc 18T 系统 开机时出现414报警。显示XZ轴伺服错误(诊断204 #6 OFS为1)

楼主:
请大家帮忙解决

网友A(2009-08-27):
伺服放大器有问题了吧,OFS的含义:伺服系统的电流值A/D转换异常。

网友B:
1伺服放大器有问题了
2电机电缆线,反馈线
可以用交换法试试

网友C:
换个板吧

网友D:
连接电缆和驱动器,可用交换法试一下.

网友E:
这是某个轴检测系统出错。
您应该确定伺服放大器和电源模块的显示。
会有对应的错误代码。
然后参照马达维修说明进行修理,书号:B-65165CM
希望对您有用。

网友F(2009-10-09):
到底是哪个轴啊,X?Z?还是2个轴都有,说清楚些,要是2个轴都有,前面说的都不对

网友F:
有可能是电源模块问题,你可以看看哪个模块上出现报警数字就知道是哪个了,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