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2):
我现在有有一台AB公司plc控制伺服电机,现在把伺服电机运行开关拨到运行状态就有故障输出,但是PLC和伺服电机装置外部状态正常,查看程序后,有一个内部定义的故障点I:1.17通了,由于手上资料有限,具体不知道这个点是什么故障点,哪位高人知道,给小弟指点一下,不盛感激!谢谢!

网友A:
伺服有故障给plc一个信号,这个点应该就是有事请加qq325146707

网友B(2009-08-26):
如果你的驱动器显示4,那你的伺服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可能是内部漏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