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好坏怎样鉴别呢?

楼主(2009-07-22):
最近总是买到一些质量不好的移动电缆 就是那个电钻上带的那种电缆
我想求助大家怎么样去别它的好坏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你所说的不好具体指什么?
每种电缆都有不同的用处,都有相关的国家标准。

网友B:
看看他的标牌,厂家---------
线手感是否柔软、抗疲劳强度好、塑料或橡胶手感弹性大且电线绝缘体上无裂痕。
看铜质。合格的铜芯电线铜芯应该是紫红色、有光泽、手感软。

网友C:
看你的意思肯定是电缆的机械强度不够
电缆的选用不仅要满足电气方面的要求还要看使用时的机械强度

网友D:
买YCW国标线。

网友E:
买品牌的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