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2):
这是一段CP系列PLC通过简易主站功能从变频器读取数据,不解的是在读取数据的过程中,程序里面是从D32355,D32357开始读的,怎么不读D32354里面的数据呢,难道一般存储都是在高字?

网友A:
呵呵;查一下你用的是不是32位的;还有具体的指令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