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2):
哪位师傅能提供等离子切割机的原理图?三相变压器的。引弧是220V/3000V变压器的。我主要看一下引弧那一块。图纸一定要严谨,先谢谢了!

网友A:
交流一下
我原来在博客中写过一篇文章。你可去看看,只是没有画完。想要整机我在画出来。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关于引弧的产生业内通常称为高频,但是我认为产生引弧的电源有两种方式。其一是在逆变型主机中从逆变输出处另外输出一路高频方波给引弧板做电源,使用黑白电视机的高压包输出最终的引弧电源。另一种是使用独立振荡源由电视高压包或高频变压器输出引弧电源。这两种是真正的高频高压引弧。其二是用工频变压器升压得到3000伏通过放电间隙给后面的变压器再升压最终得到约7000伏的引弧电源。放电间隙的作用类似双向可控硅,也类似一只开关,它决定在波形的哪一点上向后级变压器供电,并由此调节引弧电压的高低。工频的正负半周通过放电间隙会产生两次火花,引弧电源是100赫兹的高压电源,并非高频。这是我的一些理解,欢迎讨论!

网友A:
我感觉说它是高频无非是和工频相比较而言的。100HZ相对于无线电的特低频都算不上,可是相对于50HZ我工频就是高频了。不知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