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2):
1比1隔离变压器初级,次级都有保险丝和断路器,为什么有短路也不烧保险和不跳开关?
最后还是烧了变压器?(保险丝和断路器是符合要求的)

网友A:
会不会是保险丝和断路器都配大了

网友B:
选的太大了

网友C:
应该是你选的保险丝和断路器太大。

网友D:
换额定值小的保险丝和断路器试一下;

网友E:
同意以上观点。

网友F:
如果不是短路电流太大(你的保护来不及保护就已经烧设备了)就是你的保护选的太大(短路电流达不到你的保护值不动作)

网友G:
选择的保险和开关是水货!我以前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H:
同意上楼的话,热保护器也是一样水货,电机烧了还没有动作晕

楼主:
请注意!是短路!

网友I:
楼上的说了原因了 我只有顶的份儿了

网友F:
看不到楼主来啊

网友J:
请楼主说清楚了短路是什么地方短路?短路也有匝间短路啊~!很有可能你的保险选用的不合适,造成匝间短路时没起作用~!

网友K:
变压器与保险丝及开关在短路电流配合上出问题,说白了就是选型不对

网友L:
应该是由于设计者的计算偏差导致原器件参数选择误差过大,丧失保护功能。

网友M:
我估计是在开关与变压器侧的线之间短路了。

网友N:
变压器散热不良,时间长了就会烧

楼主:
什么乱七八糟呀???
二次侧空气开关下线路短路!!!

网友O:
楼主,你这样说不对!你提出的问题大家进都在分析原因,不管是对是错,你不该用不赖繁的口气(什么乱七八糟呀???);况且开始并没说明二次侧空气开关下线路短路!!!

网友P:
说明你的变压器损坏根本不是短路烧坏的,自身质量问题。

网友Q:
看看是不是都符合技术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