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PC的连接

楼主(2009-07-23):
我的CQM1H-CPU21想和电脑连接,可数据线连上后,在CXP中总显示连接不上,是不是哪里设置有问题?还有我想和笔记本连接是不是需要什么USB转插口?

网友A:
你是用RS232口连上还是用MINI编程口来连的?
如果是RS232口,连上触摸屏的话有可能通讯设置被更改;
此时要用那个编程口来连;

网友B:
有串口就不要USB接口了,一般笔记本上都有9芯接口。

楼主:
我是与RS232连接的,怎么设置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C:
软件里的COM口选择,试试看

网友D:
USB转C口

------------------------------------------------

网友E:
CQM1H CPU单元                             PC
1 -----------------  接地
2 ----------------------------------------2
3 ----------------------------------------3
4 ----------4和5短接                      4-------------4和6短接
5 ----------4和5短接                      6-------------4和6短接
                                         7-------------7和8短接
                                         8-------------7和8短接
9 ----------------------------------------5

网友E:
联接电缆接线错误。

网友F(2009-09-12):
借此地问一下前辈们  OMRON  CJIM  CPU13的编程口与电脑的RS232C口的编程电缆怎么制作?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