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指令问题

楼主(2009-07-23):
请问各位高手,BMOV R590Z0 D280 K10 中R590Z0代表啥意思?

网友A:
R590Z0
文件寄存器加变址

网友B:
Z0  变频寄存器;
如果Z0=0   R590Z0就是R590;
Z0=1   R590Z0代表R591

网友C:
把R590Z0,R590Z0+1,R590Z0+2...R590Z0+10的值分别赋给D280...D28A。
Z0是  变址寄存器;
如果Z0=0   R590Z0就是R590;
如果Z0=1   R590Z0代表R591;

网友D:
Z是变址,R是文件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