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困惑了

楼主(2009-07-23):
各位高手,大家好……
  有个问题我一直不明白,假如采用一个双环控制去控制逆变器,外环是电压控制,内环是电流跟踪控制(逆变器是采用的电流控制模式),我看到的很多文献,它都是电压偏差信号突然转成了电流参考值信号,可为什么外环的电压偏差经过一个PI控制器或者一个K增益后得到的控制信号会是内环的电流跟踪参考信号I*呢???我对这个问题困惑很久了,让大家见笑了,高手们能不能指导一下?

  感激不尽……

楼主:
天哪,竟然无人回答

网友A:
电压的偏差大小去控制导通元件的导通电流,从面使电压的改变变成电流的改变,如用场效应管作控制元件,就是电压控制电流

网友B(2009-08-29):
知道双环的含义么?外环的偏差信号,经过一个调节器后作为内环的输入。像你说的电压的偏差信号,经过PI调节器后作为电流环的输入,与电流环的反馈形成一个闭环,作为电流的给定。
如果两个环都没关系的,就不是双环了。

网友C:
我也要学习一下。

网友D:
没接触过,用在哪些地方?

网友E(2009-10-21):
顶楼的,你是高手,问题太专业了,一般人回答不了呀

网友E:
没有用过,不好意思

网友F(2009-11-22):
没接触过,用在哪些地方? 我也要学习一下

网友G:
是用在直流电机调速上的一个是电压反馈一个是、电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