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3):
请问谁有欧姆龙I/O地址编号规则方面的介绍或者说明文档呢?我之前用的是西门子的PLC.谢谢

网友A:
不同的机型,其IO分配不同,请去欧姆龙官方网站下载相关机型的操作手册。

网友B:
不用看手册,你打开欧姆龙的编程软件选择型号就能在左边的I/O表里看到你的I/O点分配,不过小型的,比如CP1H看不到,可以直接打800 820 4535

网友C:
呵呵;还是把PLC型号说一下吧;

楼主:
有OMRON CQM1,OMRON C28P,OMRON CPM1A-30CDR-A-V1

网友D:
看手册吧型号不同就不一样这方面OMRON做得不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OMRON CQM1,OMRON C28P,OMRON CPM1A-30CDR-A-V1

CQM1   输入:0.00开始;
          输出:100。00

CPM1A   输入:0.00开始;
          输出:10。00

C28P   输入:0.00开始;
          输出:5。00

楼主:
OMRON CQM1,OMRON C28P,OMRON CPM1A-30CDR-A-V1 另外我想请问的是我想买个备件,不知道现在那种主推型号的PLC 可以同时替代上述三个型号的PLC,谢谢

网友E:
买台CQM1H系列可以替代,价格稍贵,买台CP1E系列也可以替代,价格便宜。

楼主:
另外请问欧姆龙地址是怎么规定的呢?是不是输入从0.00开始 固定的呢 与西门子200类是呢 不能分配地址呢 谢谢

网友F(2009-08-23):
欧姆龙早期的机型如:CPM1A和CPM2A等输入输出是0.00和10.00开始的。
但是现在的如CP1H、1L、1E输入输出是0.00和100.00开始的。
其中涉及到具体的机型,建议看手册好好阅读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OMRON CQM1,OMRON C28P,OMRON CPM1A-30CDR-A-V1 另外我想请问的是我想买个备件,不知道现在那种主推型号的PLC 可以同时替代上述三个型号的PLC,谢谢

呵呵;
没有可以同时替换的道理;
CQM1属于模块式PLC;如果只换CPU可以用CQM1H,模块可以不用换,如果全换可以用CJ系列;

C28P十年前就没有了,可以用CPM1A的;这个系列目前还在生产;

网友G:
小型的PLC都是PLC定义好的。中大型的需要自己分配一下。

网友H:
要看具体的PLC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