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3):
我的cx-p与仿真软件运行时出现:无法连接plc错误提示,昨天还正常使用,运行方法ctrl+shift+w。
请问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A:
CX-Server被破坏就会导致该问题的发生。

你要么重新安装CX-Simulator,要么升级你的CX-Server。

网友B:
呵呵,还是看一下通信端口设置有没有问题,通信线接好没有,先从简单的开始,不要把问题搞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X-Server被破坏就会导致该问题的发生。

你要么重新安装CX-Simulator,要么升级你的CX-Server。
怎样升级server?

网友C:
还是重装方便;

网友D:
重装来的更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