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压力问题?

楼主(2009-07-23):
我在外面维修设备时,他们厂里有一台深圳嘉兴的设备,叫我过去帮忙看看,压力用压力感应器来控制,当你设定210KG时,机器加压只能到达208KG,设定180KG时,压力只能到达178KG,永远比设定值小2KG,我就想不通,总压能上去,可为什么加压压力会上不去呢?这台设备现在只能手动来生产,没办法自动生产。
      有没有熟悉深圳嘉兴设备,或见过这种问题的朋友,帮忙分析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知你的设定是通过什么设定的,有的这些仪器是有效正的,比喻我在里面调好显示值比实际值-2,那么不管你如何设定实际值,当达到你所设定的实际值时,我显示面板所显示的值都比实际值小2.还有实际值的输入也一样可以调成这样.

网友B:
与设备也有关;误差1%,如果是用模拟信号控制这个也算正常了;

网友C:
如果一直是2KG,用模拟量控制的,那可以调下偏置

网友D:
可以调校下设备

楼主:
用压力感应器,模拟量控制,但问题是找不到效正的地方。
差2KG,压力就没有到达设定值,下一个动作也就无法执行。

网友E:
什么样的压力传感器,传个图片看看呗~!

网友F:
你说的是比例放大器吗?
原因可能有2:

1:可能是压力最大(最小)修正没调好。就是P max和P min
2:就是比例阀本身有问题导致带不起负载。

楼主:
问题是最大压力可以到达210KG,当机器工作时,压力现在值比设定值永远小。
也许是比列阀本身的原因。下次有空过去,把比列阀换一个看看。

网友G:
可能与压力传感器安装位置有关系,也可能是压力到时没有延时

网友H:
问题是显示的值是否与实际的压力值是否一致?可以通过检测设备来检测设备的压力,如果压力值是210KG,那就是仪表显示的问题,调一下显示的数值就可以了;如果检测的压力与仪表显示的压力一致的话,那就应该校正压力传感器的零点。

网友I:
可能机械部分有问题吧!!!

-----------------------------------------------------

网友J:
呵呵,我倒是认为不是压力传感器的问题,应该是压力到了,传感器也检测到了,所以才没有再加压,只是往下一下的环节断了。如果是用继电器控制的,应该是继电器坏了,或是PLC输出点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