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3):
这是本人的一点维修总结,如果有欠缺之处,还望各位师傅指正批评。谢谢!
1、200 220v  plc上电烧毁,一般是电源板103 1w的电阻烧毁,更换一般故障可解除;
2、200 24v  plc上电烧毁,一般是电源板二极管击穿,更换一般故障可解除;
3、 200 通讯故障,一般是75176接口芯版损坏,如果更换未能解决问题,可查芯片旁边的二极管与保护芯片,一般更换之后故障可排除。

网友A:
也许不止是单个元器件的问题

网友B:
3、 200 通讯故障,一般是75176接口芯版损坏,如果更换未能解决问题,可查芯片旁边的二极管与保护芯片,一般更换之后故障可排除。
我用国产的线烧过一个二极管。呵呵

楼主:
希望师傅给补充一下,谢谢